[求助] LVS出现warning:XDB Database not available: No comparison was made

楼主(2025-04-05):
目前对于图一的错误进行了修改:1.对于版图中的GND VDD等电源地端口打上了了标签,查找文件lvs如图三所示 修改lable text和metal1全部都试了一遍,还是报错这个。
                                                 2.其他人建议如图四也作一下修改,还是报错
                                                 3.原理图没有找到lable地方 只有name 名字一致并且都是大写
这个错误翻来翻去改了好久,有没有大佬走过路过 指点一下

错误窗口

错误窗口

lable修改

lable修改

lvs文件

lvs文件

修改

修改

网友A:
只想告诉你, 先解决short 的问题,再去处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想告诉你, 先解决short 的问题,再去处理别的

佬 新手没太理解 short是啥问题 能具体指点一下吗

网友:
点亮VDD看布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VDD没有短路的话,先改对比错误

网友:
改完可能就没有了

网友B:
我遇到的是:接出去的pin的层次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是:接出去的pin的层次用错了。

呜呜呜 我也是 改了好久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