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本人小白请教标准单元库

楼主(2025-04-05):
如何获得标准单元库的一些仿真参数

楼主:
诸如我下载的tsmc的pdk,找到了想要用的标准单元

网友A:
仿真参数指什么?电路网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参数指什么?电路网表么

比如以反相器为例,就是延时、功耗、DC/AC特性之类的参数,是需要自己仿吗?还是可以在某些文件中直接看到。谢谢大佬

网友:
normally the vendor/foundry has characterized/simulated the std cell library and provides you e.g. .lib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