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比较器回踢噪声与SAR ADC增益误差和失调误差问题

楼主(2025-04-05):
求助各位大佬
我是新人,目前在做SAR ADC,使用的工艺性能一般
实际整个SAR ADC闭环后如下图所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增益和失调误差
如图一所示
假如我将比较器隔开,在CDAC和比较器中间加vcvs,则能出现以下结果
如图二所示
问题来了:增益误差和失调误差怎么减小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1. 比较器一般不引入增益误差,且失调仅在你使用mac管时才会体现
2. 图二看着不像增益误差,像削顶
建议测试动态性能以定位问题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比较器一般不引入增益误差,且失调仅在你使用mac管时才会体现
2. 图二看着不像增益误差,像削顶
建议测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