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电压效应的疑问

楼主(2025-04-05):
有人了解tsmc180Gen2工艺的MIM电容吗。这张图是手册里标的。我有点没看懂电容值随电压变化的结果。按照这个公式算,已知 C0=1.99 fF/um2,VC1=7.7898 1/V,VC2=9.1979 1/V2,电压变化 dV=5−0=5 V。
C(5V):C(5V)=1.99×[1+7.7898×5+9.1979×(5)2]=1.99×[1+38.949+229.9475]=1.99×269.8965≈537.094 fF/um2

这也太离谱了吧,从0V到5V单位容值变化了几百倍。是我哪里理解错了吗?
就是想看一下mim电容的电压效应。

网友A:
是不是漏了个10^-6或者10^-5 ?  你可以看一下model文件里面的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漏了个10^-6或者10^-5 ?  你可以看一下model文件里面的计算公式

怎么看model文件里的公式 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漏了个10^-6或者10^-5 ?  你可以看一下model文件里面的计算公式

是仿真器的库文件吗,.scs

网友:
some mim data

VC1(ppm/V) VC2(ppb/V 2 )

vc1 => ppm

vc2 => pp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仿真器的库文件吗,.scs

是啊,直接打开搜对应的model name就好了。我觉得大概率是少写了或者你没留意到在哪写了个ppm的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直接打开搜对应的model name就好了。我觉得大概率是少写了或者你没留意到在哪写了个ppm的单位
...

是的 他这没写单位,scs文件里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