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一个运放?

楼主(2025-04-05):
大佬们,最近学模集,设计一个运算跨导放大器,但是没有什么经验,想请各位大佬给点思路,目标如下:
1、开环直流增益大于80dB
2、单位增益带宽大于等于500MHz
3、相位裕度大于60 degree
4、转换速率大于等于30 V/us
5、静态功耗小于20 mW
该如何去选择结构?以及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分析?感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建议去eetop的创芯大讲堂看看,应该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
时间紧吗?是长时间的探索学习吗?不紧的话熟悉了CS CD CG Cascode以及差分结构就可以开始摸索着搞,一级一级地分析,看看功耗增益产生的零极点这类问题,就是可能会面临多次推导重建以及基础要比较好。时间紧的话就从4本圣经里翻翻架构看看好了

网友:
插眼,看下大佬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