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加了斩波以后失调电压没有变化?

楼主(2025-04-05):
小弟搭了个斩波运放,仿真运放的失调,仿真失调的方法先跑tran,然后用图中1点电压的平均值减去2点电压的平均值,然后仿真失调电压随温度的变化,发现和不加斩波相比完全没有变化,恳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失调电压随温度的变化

失调电压随温度的变化

常温下1点和2点瞬态电压

常温下1点和2点瞬态电压

网友A:
offset用蒙卡跑吧,trans只能看出来增益不够高引起的输入之间的差,看不出来器件的失配以及系统的不对称等等引起的offset
个人观点,请大佬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set用蒙卡跑吧,trans只能看出来增益不够高引起的输入之间的差,看不出来器件的失配以及系统的不对称等 ...

感谢大佬,我跑mc后失调降了好多,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