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软件patch问题求助

楼主(2025-04-05):
1资产
本人最近在安装synopsys 某冷门软件时,使用1ptach对软件对软件进行patch的过程中罕见的报了"Error! Basic block contain too many instructions"这种错误,后面也一直遇到类似于https://bbs.eetop.cn/thread-985768-1-1.html版主所描述的lincense问题,无法读取到已经设置好的lincense,报错为“No licenses available: Feature removed during lmreread, or wrong SERVER line hostid”。经过多次patch依然报错而且无法读取lincense,希望论坛内的大神能指点小弟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报错一般也都是可以直接用的,我好像遇到过这样的,这个问题应该是license那边的问题,看看时间,scl的版本之类的

网友:
分享出来,我们帮你解决啊

网友:
鼓励分享出来,分享精神永远伟大。

网友A:
is it silicon workben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 it silicon workbench?

it is proteus wb,and its function is similar to silicon workbench, do you have suffered this patch or linsence issue?

网友B:
换个patch软件试一下,那个报错我记得我的之前也有,但是后面能运行,还有,你的scl是哪个版本的,不行试试2021.03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patch软件试一下,那个报错我记得我的之前也有,但是后面能运行,还有,你的scl是哪个版本的,不行试试 ...

试了好几论坛上有的patch软件,都是一样的,我用的SCL是2023版本的,其他软件pathch以后可以正常启动,但这个不行,不知到是不是SCL版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几论坛上有的patch软件,都是一样的,我用的SCL是2023版本的,其他软件pathch以后可以正常启动,但 ...

你可以试试21.03的,我的之前就是遇到类似问题,别的可以用,但是有个版本的软件不行,系统是cent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解释,自己看看
https://bbs.eetop.cn/thread-962956-1-1.html

感谢提供帮住,经过测试SynopsysMonoSlayer和1patch是差不多的效果,1patch功能可能更好些,还是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帮住,经过测试SynopsysMonoSlayer和1patch是差不多的效果,1patch功能可能更好些,还是无法解决 ...

原来是阁下,顺告跟您报告一下,我能正常执行。

网友D(2025-05-10):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基本排查确定是软件没有破解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基本排查确定是软件没有破解成功

试了SCL的不同版本,均出现这种问题,可以确定的是没有patch 完全,主要的pwb命令没有显示在patch结果里面,所以启动的时候读不到linsence, 请问你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经过找专业的人排查,确认是lincense问题,重做新的lincense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2025-07-15):
请问楼主具体怎么解决的,我的pwb也遇到一模一样问题,其他软件都可以,就剩proteus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具体怎么解决的,我的pwb也遇到一模一样问题,其他软件都可以,就剩proteus不行 ...

如果是和我一样的问题的话,上面我已经说明了就是lincense问题,估计是lincense里面的哪两个feature起冲突了,重新做一份lincense可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几论坛上有的patch软件,都是一样的,我用的SCL是2023版本的,其他软件pathch以后可以正常启动,但 ...

感谢,有两个问题那个patch报错,不影响patch结果吗,还是这个proteus feature 是什么,我是按照提示写了proteus workbench apex /base/elite,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25-09-30):
11:19:53 (snpslmd) OUT: "PROTEUS_WORKBENCH_BASE" eda@centos7  [46351]
Signal received:Segmentation fault
ls -l /proc/46351/fd
total 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0 -> /dev/pts/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 -> /dev/pts/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0 -> socket:[132333]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1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2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3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4 -> socket:[133408]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5 -> socket:[131596]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6 -> socket:[131597]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7 -> pipe:[128969]
l-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8 -> pipe:[128969]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9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 -> /dev/pts/0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0 -> /usr/share/mime/mime.cache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1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2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3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4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5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6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7 -> socket:[131608]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8 -> socket:[132344]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3 -> socket:[126933]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4 -> socket:[126935]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5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6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7 -> anon_inode:[eventfd]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8 -> anon_inode:inotify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9 -> anon_inode:[eventfd]

Starting gdb to collect debug information
Stack trace will be stored at pwb_critical_error_46351.log
ls -l /proc/46351/fd
total 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0 -> /dev/pts/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 -> /dev/pts/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0 -> socket:[132333]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1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2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3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4 -> socket:[133408]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5 -> socket:[131596]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6 -> socket:[131597]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7 -> pipe:[128969]
l-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8 -> pipe:[128969]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9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 -> /dev/pts/0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0 -> /usr/share/mime/mime.cache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1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2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3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4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5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6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7 -> socket:[131608]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8 -> socket:[132344]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3 -> socket:[126933]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4 -> socket:[126935]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5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6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7 -> anon_inode:[eventfd]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8 -> anon_inode:inotify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9 -> anon_inode:[eventfd]

Starting gdb to collect debug information
Stack trace will be stored at pwb_critical_error_46351.log
11:19:54 (snpslmd) IN: "PROTEUS_WORKBENCH_BASE" eda@centos7  [46351]

lincense也更新了,用了论坛里的1patch处理过了,启动的时候出现以上问题,有没有大佬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11:19:53 (snpslmd) OUT: "PROTEUS_WORKBENCH_BASE" eda@centos7  [46351]
Signal received:Segmentation fault
ls -l /proc/46351/fd
total 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0 -> /dev/pts/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 -> /dev/pts/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0 -> socket:[132333]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1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2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3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4 -> socket:[133408]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5 -> socket:[131596]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6 -> socket:[131597]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7 -> pipe:[128969]
l-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8 -> pipe:[128969]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9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 -> /dev/pts/0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0 -> /usr/share/mime/mime.cache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1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2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3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4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5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6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7 -> socket:[131608]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8 -> socket:[132344]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3 -> socket:[126933]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4 -> socket:[126935]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5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6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7 -> anon_inode:[eventfd]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8 -> anon_inode:inotify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9 -> anon_inode:[eventfd]

Starting gdb to collect debug information
Stack trace will be stored at pwb_critical_error_46351.log
ls -l /proc/46351/fd
total 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0 -> /dev/pts/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 -> /dev/pts/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0 -> socket:[132333]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1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2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3 -> /dev/dri/card0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4 -> socket:[133408]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5 -> socket:[131596]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6 -> socket:[131597]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7 -> pipe:[128969]
l-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8 -> pipe:[128969]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19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 -> /dev/pts/0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0 -> /usr/share/mime/mime.cache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1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2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3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4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5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6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7 -> socket:[131608]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28 -> socket:[132344]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3 -> socket:[126933]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4 -> socket:[126935]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5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6 -> anon_inode:[eventfd]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7 -> anon_inode:[eventfd]
lr-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8 -> anon_inode:inotify
lrwx------ 1 eda eda 64 Sep 30 11:19 9 -> anon_inode:[eventfd]

Starting gdb to collect debug information
Stack trace will be stored at pwb_critical_error_46351.log
11:19:54 (snpslmd) IN: "PROTEUS_WORKBENCH_BASE" eda@centos7  [46351]

更新了license,也用1patch处理过了,启动的时候出现以上问题,有没有大佬也出现了意思啊很难过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