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保持电路运放指标计算求助

楼主(2025-04-06):
我在设计一个采样保持电路,指标是12位,200MSPS,我在计算运算放大器的指标,我发现动态误差和静态误差均需要小于1/4LSB,并且我的运放是全差分运放,差分输出摆幅是1.4V。我在计算运放的动态误差遇到了问题,我看到一个视频,说运放的建立时间,大概占总周期的1/3,非线性建立时间占建立时间的1/3,非线性建立时间占另外的2/3,故非线性建立时间占T/9,线性建立时间占2T/9。我按照这个去算,SR=(VFS/2)/(T/9)=0.7V/(5ns/9)=1260V/us,我的负载电容是6pF,根据Id=ClxSR。Id=7.56mA这样算是对的吗?然后根据线性建立时间,GBW大概需要1Ghz,利用GBW计算gm=2pi*1G*CL=37.68mS,刚刚算出来Id=7.56mA,留裕度,假设Id=10mA,那么输入管的gmid不到4

网友A:
SR里面的id应该是尾电流,输入对管电流是二分之一,gmid接近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里面的id应该是尾电流,输入对管电流是二分之一,gmid接近10

我是这样分析的,原本流过输入管的电流是Id,假设在摆动阶段,M1导通,这个时候流过M1的电流是2Id,流到CL的电流是Id(和稳定工作下来M1管流过的电流相等)
不知道这样分析是否计算SR电流是否正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