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相同net可以打不同lable吗

楼主(2025-04-06):
PEX中反标不同part的电容很不直观,即很难看出来同一个net中是哪个部分的寄生电容大。我想把版图中同一个net打不同lable,这样就好区分寄生电容了。
但问题是,版图是否不能实现相同net打不同lable呢?如何可以,原理图中如何对应修改?

网友:
加金属电阻把一条线分成两条,电路同步修改。

网友A:
parasitic可以把net上寄生电容按大小排序,检查寄生电容的另一个net就可以确认电容的位置,不需要人为分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asitic可以把net上寄生电容按大小排序,检查寄生电容的另一个net就可以确认电容的位置,不需要人为分段 ...

RVE里可以对net上寄生电容大小排序我理解,但是反标对应到版图上不准确,您说的检查另一个net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asitic可以把net上寄生电容按大小排序,检查寄生电容的另一个net就可以确认电容的位置,不需要人为分段 ...

我大概明白了您的意思:提取netA与net B,C,D的寄生,可以对B,C,D寄生电容进行排序。我的问题是,netA与netB的寄生,而net B是由好几段组成的,使用RVE的反标到版图的功能很不直观,没法分析。

网友:
大的寄生电容存在于相邻层大面积交叠或者相同层长距离并行的位置,高亮netA netB,应该可以直观定位寄生电容较大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