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浮动电流源的偏置疑问

楼主(2025-04-06):
      电路结构如上图所示,p折叠输入,classAB输出。
      之前我也问过一个关于此结构的问题,就是我添加辅助运放后,增益只boost了20dB。关于增益限制的问题,之后我无意中单独调节M41和M30(即浮动源的偏置管),发现通过调节偏置管来使偏置管vgs趋近输出管vgs的方式能缓解增益提升的限制,仿真结果gainboost提升了40-50dB;而调节浮动电流源的话增益只会浮动个2-3dB,浮动源分配的电流也不等了。
        我猜测是跨导线性环中各管的体效应导致vod不一致所引起的,可当我将线性环各管body和source相连时,即便使各管的vod(vgs)都对应一致,结果还是如最初那样,增益只boost了20dB。同时,这时哪怕我再怎么调节M41和M30也无济于事,这也进一步帮我确定了此结构gainboost限制的问题与体效应有关。
      为什么我排除body影响后反而也不对了,该如何有效解决这个增益限制问题呢?不知有没有佬遇到过此类问题,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1.你工艺的N管确定bulk可以接source吗

网友A:
2.你说的辅助运放是指gainboost运放吗?
另外是不是由于静态电流变大所以导致增益变大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你说的辅助运放是指gainboost运放吗?
另外是不是由于静态电流变大所以导致增益变大那么多 ...

1.应该是可以的。
2.对,是gainboost。
3.我一开始发现感觉跟输出级电流变化有关系,大概是输出电流越小增益越大。下面两个图我bulk还是正常接的VDD或VSS,把浮动N管的宽长从1.6/3变成1.5/3,增益就从163变到了172dB,相频特性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几张图可以看到输出级电流压低了差不多一倍,但手算DC输出级增益还是在40dB左右。如果我把输出管的宽倍增(multiplier变大,gm变大,ro变小,输出级增益不变),总增益就会被压回到135dB。不过如果我调的是偏置管的话这一现象又不太明显了,调偏置管的话输出级电流改变就不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应该是可以的。
2.对,是gainboost。
3.输出级电流变化大概有几微吧,我有看过DC参数,输出级只存在几dB ...

改浮动电流镜偏置也会改变第一级负载的静态电流,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影响了整体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浮动电流镜偏置也会改变第一级负载的静态电流,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影响了整体增益 ...

我刚更改了我第三条的回复,还请您重新看看

楼主:
补充:即便改变偏置管能把增益提上去,在输入共模的各范围内得到的幅频曲线在低频下也存在着明显波动

网友:
您好,最近也在做浮动电流源和classab的输出,想向您请教下。1.我的相位曲线很怪这要咋解决,其中我的电容补偿只用了一条通路,因为两条通路同时作用的话离指标差太多2.我的只有在闭环下输出管才能在饱和区,这正常吗

网友B:
这是我的相位曲线,求解答。字节限制,我就分两次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相位曲线,求解答。字节限制,我就分两次发了

1.你的浮动电流源P管怎么工作在亚阈值区了,应该工作在饱和区吧。相频曲线应该是补偿存在问题

2.这种高增益单端输出的OTA一点点波动就会反映到输出,把Vout拉到电源轨,所以用闭环仿开环来限定输出工作点的仿真结果才有意义,一般也都是用在闭环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你的浮动电流源P管怎么工作在亚阈值区了,应该工作在饱和区吧。相频曲线应该是补偿存在问题

2.这种高增 ...

1.抱歉,那是我忘记把管子调回去再截图了。正常是工作在饱和区的。那请问有关于这个补偿的计算公式吗,就是这个补偿的问题应该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抱歉,那是我忘记把管子调回去再截图了。正常是工作在饱和区的。那请问有关于这个补偿的计算公式吗,就 ...

classAB的miller补偿与正常的两级运放是差不多的,没补偿的曲线90°也不会这样变化吧,你这个曲线我好像也遇到过,可能是消零电阻有问题。

网友C(2025-09-09):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种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只对第一级输出端进行boost(右侧一边)和您这种两侧都boost的有什么说法么,按道理说提高增益只需要输出级那一侧的rout增大就可以了把,左侧也采用gainboost是有什么优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种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只对第一级输出端进行boost(右侧一边)和您这种两侧都boost的有 ...

可以看看唐老师的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21#wechat_redi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