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电流源问题

楼主(2025-04-06):
新手求教,这种电流源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Wide Swing current source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By David A, John & Ken Martin, first edition, Figure 6.2 on page 259
Your circuit doesn't have start up circuit.

网友:
从左到右五条支路,4 5条是给共栅管提供bias的,第三条支路可以省略。
可以看下面两篇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588832807
https://zhuanlan.zhihu.com/p/629695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