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共模反馈对采样精度的影响

楼主(2025-04-06):
打算做gain boosting折叠共源共栅全差分放大器

如图为主运放,按照论文使用SC-CMFB

观察共模电平,发现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

这个运放用于采样保持电路,12位精度,1.4V VFS,LSB仅0.29mV,这么大的共模电平波动是否对采样精度有影响?

网友A:
这应该是开关的电荷注入或者时钟馈通效应。楼主可以把输出的共模波形打印出来,看看这个共模波形跟正负输出端的波动能否吻合,如果吻合的话,说明这是共模效应。

不过30mV左右的波动,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开关的电荷注入或者时钟馈通效应。楼主可以把输出的共模波形打印出来,看看这个共模波形跟正负输出 ...

找到问题了,是传输门的两个时钟有交叠,导致关断和开启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