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source cdl是怎么识别mos管类型的

楼主(2025-04-06):
layout识别MOS是通过lvs规则文件识别的,比如 DEVICE MN(n12) xx ,而source的cdl定义却是MM d g s b n12,source并没有指明n12到底是nmos还是pmos,结果最后匹配的时候,source会自然的变成MN。
同理PMOS也是一样的情况,求问source是经过了什么操作会被识别成MN或MP呢?

楼主在对sram进行lvs的时候也出现这种问题,规则中我修改了bitcell MOS管定义从MD(xxx)到M(xxx) ,cdl里没有MD的定义,结果source里却是MD(xxx),导致了不匹配。费解。

网友A:
source中的
MM d g s b n12
MM为instance名,只有第一个字母有特殊含义,它代表这是一个MOS管,后面的字母是M还是N或者P,甚至没有字母只有数字,都无关类型。LVS能够判断出类型(其实是subtype),根据的就是后面的n12,这个在规则文件里说明它是MN类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rce中的
MM d g s b n12
MM为instance名,只有第一个字母有特殊含义,它代表这是一个MOS管,后面的字母 ...

修改规则文件从把所有的MN(n12)到 M(n12)后,layout 和 source就不匹配了,source的mos管是MN(n12) layout是M(n12)
layout  vs source
M(n12)     **
**         MN(n12)
可能说明解析cdl可能使用的不是规则文件中的DEVICE MN(n12)

网友:
还是好好看看SVRF吧

网友:
二楼说的是对的。通过cdl网表中model识别的,和spectre的model不一样。可通过cdf菜单中的aucdl项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