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实际积分器电路设计

楼主(2025-04-06):
在把第一,二级实际运放带入理想3阶调制器中仿真发现积分器输出顶峰会出现大量较高的波形从而影响调制器性能,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为何之加入第一级的实际运放结果正常,第一二级全加入就有问题了?

楼主:
顶一顶,求助求助

网友A:
DSM吧,建议要实际就全实际,理想运放+实际运放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M吧,建议要实际就全实际,理想运放+实际运放容易出错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