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仿真求助

楼主(2025-04-06):
[root@work-eda Desktop]# *WARNING* file /root/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求助求助。一开始仿真还没有问题,只不过是仿真结束后,点击result的print的dc operating points,什么都没有,空白一片。但是那个输出信号都已经选择了save。
后来不知道点了什么,原理图光剩一个mos管了
最终结果就是上图所示,仿真无法创建,并且在日志里出现了上述报错

网友A:
要不重建一个原理图试试,不要在原来的原理图上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重建一个原理图试试,不要在原来的原理图上仿真

这个是重新建库后弄得工程(哭

网友B:
1、GND也要给个0V的dc源同时你再查查所有器件view name选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ND也要给个0V的dc源同时你再查查所有器件view name选对没

问题解决了,把锁住的文件删掉,然后重新建立了个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重建一个原理图试试,不要在原来的原理图上仿真

还要把锁住的lck文件删掉,这样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