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回来的TIA自己震荡的问题。

楼主(2025-04-06):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TIA前仿后仿都没问题,但是流片回来测试输出直接震荡(震荡频率还挺高),怀疑是示波器探头加上各种寄生的电容导致的不稳定,但是反馈电容加到10多pF还是震,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的怀疑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示波器探头的寄生电容起码也在8p以上了,更狠的会达到24p。楼主在仿真的时候需要把这些寄生电容也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怀疑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示波器探头的寄生电容起码也在8p以上了,更狠的会达到24p。楼主在仿真的时 ...

是的  但是在板子上将补偿电容加大后,及时加大负载电容,还是震 目前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B:
除了寄生电容还要考虑引脚寄生电感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寄生电容还要考虑引脚寄生电感的影响

嗯嗯 目前在输出端串联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可以解决,但不知道具体原理

网友:
我现在安装华大九天ems_eda运行license.dat成功,并进入了aether启动环节,运行aether出现libGL.so.1库文件缺失,我现在得在开源的库文件中寻找下载64bit libGL.so.1库文件进行安装才可进行下去。国产EDA软件缺失的东西配置很多,需要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从开源软件库中找寻才可。很累人的!

网友:
示波器接口也有阻抗设置,把这些寄生加进去一起仿,电路内部零极点的位置先确认一下,再算外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目前在输出端串联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可以解决,但不知道具体原理

也可能是RLC振荡的模型,增大R的阻值可以把阻尼因子调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RLC振荡的模型,增大R的阻值可以把阻尼因子调大一点。

我也觉得是LC震荡,输出端串联电阻可以消除,这种是RC滤波滤掉了吧,但是这种方式可行吗,想找到运放本身内部是不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目前在输出端串联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可以解决,但不知道具体原理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tia,也是流片回来震荡,可以看看你怎么加的电阻吗

网友:
有评估各个点的寄生电感电容电阻,带进仿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tia,也是流片回来震荡,可以看看你怎么加的电阻吗
...

就是在输出端串联一个电阻,和示波器的探头电容,也相当于滤波了。主要是电路为什么震荡,你的弄清楚原因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了寄生电容还要考虑引脚寄生电感的影响

电感只需要在高频时考虑,低频还不会有谐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只需要在高频时考虑,低频还不会有谐振

一般情况是不用考虑电感,但是楼主也没说不是比较高频的振荡,另外有关电流的瞬态大尺度变化也要考虑电感影响,可能有因为电感两端的因瞬态电流变化引发的瞬态电压波动使芯片进入超预期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