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a的网表有电源net,反标报error

楼主(2025-04-06):
请问rtl的网表里面把电源当信号连了,写网表的时候写出来里面有pg net,跑pt 读spef 反标的时候,报error找不到这个net的 RC信息,请问怎么才能避开这个?
要么是怎么才能不写出带pg的网表 要么是spef 怎么抽取这些net的rc 信息

网友A:
PR 工具  生成网表的命令都会有是否带PG的option

网友:
icc2的话是 write_verilog选项加上-exclude {pg_objec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 工具  生成网表的命令都会有是否带PG的option

innovus 没看到啊

网友B:
invs saveNetlist默认就不带pg,要带pg需要-includePower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vs saveNetlist默认就不带pg,要带pg需要-includePowerGround

问题是这个power net 是rtl里面就连好了,不是后端连的,所以默认写出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个power net 是rtl里面就连好了,不是后端连的,所以默认写出来有
...

还能咋办,前端业余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