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如何用simulink建模SAR ADC

楼主(2025-04-06):
我现在用别人的模型改成14位的saradc,结果测得是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應該是你輸入的頻率太低了
可以試看看把輸入頻率調高
或是把FFT點數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你輸入的頻率太低了
可以試看看把輸入頻率調高
或是把FFT點數增加

还是不行,还有哪里可能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
你可能要多給點細節
輸入頻率改到那?
取幾點?
還有頻譜要不要先把X軸改成linear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