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自举运放

楼主(2025-04-07):
使用浮动电流源和跨导线性环的class ab两级运放,第一级是轨到轨输入的折叠共源共栅,用浮动电流源控制电流,第二级是跨导线性环构成的class ab输出级,使用增益自举技术来提高增益,但是发现加上辅助运放后增益几乎没有变化,但是辅助运放工作正常,增益也足够大,并且主运放中辅助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平也正常,换成理想运放也是这样,之前调出过一版几乎一模一样的增益自举运放,小改了一下增益自举就失效了

网友A(2025-06-27):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是因为我后续的电路模块里引入了一个电阻导致输出端并联上这个电阻影响了整体的输出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我后续的电路模块里引入了一个电阻导致输出端并联上这个电阻影响了整体的输出电阻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