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是否支持不重新仿真就可以对已有数据进行测量

楼主(2025-04-07):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HSPICE是否支持在仿真完成后,通过某种方式对已经存在的输出文件(如.tr0)进行后处理,不需要重新仿真,执行.meas类似的测量。

网友:
用custom waveview打开,然后用里面的计算器咯,类似于virtuoso的calculator

网友:
支持的,用命令行参数-meas,把所有.meas语句写到一个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