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ode without a path to both power and ground

楼主(2025-04-07):
高亮节点在画版图时无法形成对地或对电源的通路,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这样设计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你这样的电路,不怕触发latch-up吗?

网友:
没什么问题。 ERC默认的PATHCHK没有包含bipolar, 所以器件相关的节点没有对power/ground的通路。可以修改rule也可以wa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电路,不怕触发latch-up吗?

可以具体说一下是哪个结点容易触发吗,我第一次做,考虑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