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的选项参数怎么向下一层电路传递?

楼主(2025-04-07):
一般的可填写参数,如 w,l 等可以用pPar("")传递到上一层电路。
但是如下图中的选项参数(ISO耐压),并不能填入pPar(""), 这样的参数怎么传递到下一层电路?

网友A:
你这个说反了吧, pPar("")是由上层传到下层的,并不是由下层传上层的。你这个除非修改这个元件的cdf参数,让它可以接受字符串,要不也没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反了吧, pPar("")是由上层传到下层的,并不是由下层传上层的。你这个除非修改这个元件的cdf参数, ...

对,说反了,是向下传递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