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SAR逻辑中比较器时钟问题

楼主(2025-04-07):
如下图分别是ccliu的博士论文和安大吴忠武的硕士论文中关于异步SAR逻辑的图,他们的CLKc似乎都是用或门得到的,但是第二张图的CLKc波形明显对不上,应该是像ccliu的那样两边也是高电平,另外ccliu的比较器是高电平复位,吴的是低电平复位,如果吴的CLKc两边高电平的话,那么比较器不就在采样阶段也工作了吗,异步SAR逻辑在采样的时候比较器应该是不工作的吧,最后还想问一下比较器时钟的生成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论文中没有提到的吗,比如说比较器的输出可以加一个RS触发器
求问各位大佬!

图2_wuzhongwu论文

图2_wuzhongwu论文

网友:
CLKc没有固定的给法,用异或/同或之类的都能给,逻辑只要自己理顺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