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dynamic comparator的flicker noise

楼主(2025-04-07):
之前看到很多文章分析动态比较器噪声都没有考虑flicker noise,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动态比较器快速打开和关断1/f噪声没影响吗?但我实际用pss+pnoise仿真flicker噪声占比很多,文章中基本都没有解释

楼主:
参考文档如下

网友:
闪烁噪声一般是高精度超低速考虑的,但是既然都高精度了,对静态性能的要求基本会刚需AZ或者chopping,闪烁噪声也就顺便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