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上电至配置完成这段时间,IO约束文件起作用吗?

楼主(2025-04-07):
比如IO约束中对某IO设置了上拉,那这个上拉是在上电后就立刻生效还是配置完成后生效?

除了外部加电阻,有没有办法通过配置来保证某IO在上电到配置完成这个阶段是上拉或者下拉的?

网友:
当然是配置完成后生效,上电是默认配置,看默认配置是什么了

网友:
控制这个pudc_b 拉低使能内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