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ava怎么配置checkpoint功能

楼主(2025-04-07):
求助一下,openlava里的checkpoint功能要怎么设置才能启用呢?现在是linux运算主机系统里的checkpoint没问题了,只要知道作业的pid就能checkpoint,不过恢复之后就脱离bsub的管理了,我看openlava里面有bsub -k的方式提交作业,但是用命令bchknpt -k来暂时终止作业不成功,也没法生成作业进程的快照数据,需要怎么设置才能在openlaval里面启动呢?

网友A(2025-05-12):
配置lsb.applications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lsb.applications即可。

能详细说一下吗,或者提供个该文件的配置示例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吗,或者提供个该文件的配置示例

多谢多谢!

Begin Application
NAME  = myapp
CKPT_DIR  = /checkpoint/myapp
CKPT_PERIOD = 3600
CKPT_METHOD = blcr
RESTART_COMMAND = /usr/local/blcr/bin/cr_restart
End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