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损耗的计算求助

楼主(2025-04-07):
我搭了个最简单的BUCK同步电路,控制P\N管的时钟是理想源,死区时间是5ns。稳定以后,clip了100u-200us的vo,io;vin,iin;vlx,ilx进行了功率的计算,然后发现有损耗,按照上管、下管的损耗进行计算。发现计算后的Ptot与POUT-PIN还差一些mW,想问问大佬,我哪里没分析对,还是缺少哪一项损耗的分析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开关损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损耗呢

我这里的P_SW就是计算的上官开关损耗,不知道您说的开关损耗如何计算

网友B:
Qg取值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Qg取值有误差?

一般来说应该多大呢?我这个Qg是transient OP里的,应该怎么仿真呢?

网友:
晶体管的开关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电感电容上可能也会存在损耗

网友A:
DCR,ESR上流过的电流都是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R,ESR上流过的电流都是损耗

我直接计算了在VLX端,就是电感上端的功耗,我认为这么做可以将电感以及其他的负载的功耗影响给忽略,只考虑PMOS\NMOS的功耗损失。

网友(2025-09-20):
下管body diode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