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缺少芯片怎么办?

楼主(2025-04-07):
VCU118 XCVU9P-L2FLGA2104E

请问从哪里可以获取这款芯片的vivado资源?
跪求

网友A:
你用的Vivado版本太老了吧,找个比较新的版本就行

网友B:
用最新的vivado版本,选上VU+系列的器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Vivado版本太老了吧,找个比较新的版本就行

我下载的是2024.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新的vivado版本,选上VU+系列的器件就行了

您好,我全部都安装了,还是没有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全部都安装了,还是没有怎么办

应该选择型号:xcvu9p-flga2104-2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选择型号:xcvu9p-flga2104-2l-e

您好,请问要求的芯片(VCU118 XCVU9P-L2FLGA2104E)是真实存在的吗?
有人问是不是您说的这块芯片

赛题官方回答是这样的:不是,FPGA综合建议按题目中规定型号板卡操作执行,额外准备得FPGA功能演示板可以自行决定。

也就是说,官方非要求用那一块芯,您看这如何是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要求的芯片(VCU118 XCVU9P-L2FLGA2104E)是真实存在的吗?
有人问是不是您说的这块芯片

根据xlinx官方文档对这个板子的介绍,应该就是这两款中的一个了,因为我没用过这个板子,也不太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xlinx官方文档对这个板子的介绍,应该就是这两款中的一个了,因为我没用过这个板子,也不太确定。
...

但是对于使用板子就不影响了,芯片的内部电压板子一般都设计好了,这两个芯片选哪个应该没影响。

网友:
图片这里

网友(2025-09-29):
为什么我的board里面还是没有这个芯片,是下载了额外的依赖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