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谱图

楼主(2025-04-07):
这是一个1k的正弦波源,按道理来说有效位数应该比较大,为什么这里只有4.1bit

网友A:
tran仿真时间的step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仿真时间的step调小

应该是频谱泄露了

网友:
设置不对,频谱泄露,可以试下fin=1k, fs=512k, 另外注意仿真设置问题,可以把strobe-period设置成1/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