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v5640以太网传输图像数据

楼主(2025-04-07):
大家好,第一次求助
目前正在学习 fpga,在做一个采集 ov5640 图像数据并通过以太网传输视频数据到上位机小项目,遇到一点问题:
上位机软件是能实时显示图像数据的,但是会出现画面变紫并且一直闪烁;整体流程大致为上电后按下按键开始摄像头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根据返回的场同步信号丢弃前十帧图像数据后以 pclk 拼接成 16bit 数据由 mig 控制器写入 ddr3,以太网模块读取 ddr3 的数据并以 udp 包的形式发送给上位机,每次 udp 包发送 1280 个字节
我个人认为数据链路没有问题,不然上位机显示图像应该会出现问题吧,比如撕裂或者分层等。
保存的图像数据如下:

目前已经试过几种解决方案但未能解决:
1.更换摄像头模块(问题依旧)
2.更换摄像头配置为测试滚动彩条模式(正常,不会变紫闪烁)所以怀疑摄像头返回的数据中有些帧就是紫色的,怀疑摄像头配置问题。
3.关闭 Gamma 校正,关闭 AWB 白平衡,关闭 AEC(问题依旧)

基本摄像头配置为 pll 输出 48MHz 的 pclk,DVP 的输出分辨率为 640x480,总行像素 1896,总场像素 984
上位机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视频传输上位机 2.4 版本

附件直接上源码

IP核及源码

网友:
能有正常图出现说明你的代码出问题概率不怎么大(我觉得

第一个,摄像头配置的话我不知道这里多不多。我记得一牛网里有比较多的sensor相关内容,你可以找那边问问。一般卖家可能也有一套默认配置,多磨一下总能问点出来。
第二个,如果猜测是数据传输过程的问题,可以加个ila在数据接收端(data_ctrl)和读出部分(ddr或者以太网都可以),这块sensorDVP里应该就是裸数据,可以直接自己读一读是不是特别紫。如果这一级就紫色了,那么可能是sensor出来-FPGA接收就已经这样了。
第三个,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可以检查下DVP的输入信号,主要检查下红色的信号部分是不是帧与帧之间差别比较大。
第四个,你可以看看约束怎么写的,还有时序违例是否存在(不过这个大概不会导致紫色)。

另外测试期间可以把画面放到纯黑和纯白,如果这个情况下还出现紫色闪动在波形(无论是示波器还是ila)里会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