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版图

楼主(2025-04-07):
请问自己画的电路版图放进电路中没有显示是什么端,是少画了什么层吗?

上面是自己画的,下面是库里的

网友:
库里面的是pcell,你画的只是一个版图而已

网友A:
人家是pcell,你是手动画了两条线,你打上pin不就显示什么端了嘛

网友B:
自己画的电感需要在版图上加一块metal resistor,对应的电路也需要做一个metal resistor。然后在terminal端加上对应电路上的pin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pcell,你是手动画了两条线,你打上pin不就显示什么端了嘛

我打上pin之后再做LVS报错说电感两端短路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的电感需要在版图上加一块metal resistor,对应的电路也需要做一个metal resistor。然后在terminal端 ...

请问metal resistor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次画版图不懂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metal resistor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次画版图不懂 谢谢啦

把一整根path隔开,解决短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上pin之后再做LVS报错说电感两端短路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你在电感抽头的位置,放一个金属电阻,PDK库里面搜一下,一般叫rm**,w和线一样宽,l随便取个值就行,就认为两端断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上pin之后再做LVS报错说电感两端短路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你这个电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感觉电感不太对,这个样子的一般都是OUTP OUTN。VDD和OUT结构的,没见过这么画的。当然,怎么画前端说了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这个电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感觉电感不太对,这个样子的一般都是OUTP OUTN。VDD和OUT结构的 ...

在VCO电路的电源/地和VCO core电路之间会各加一个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metal resistor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次画版图不懂 谢谢啦

metal电阻rm其实就是一层mark layer。在metal 金属上面完全覆盖rm mark layer。然后把识别层覆盖住的metal都delete,就生成一个metal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VCO电路的电源/地和VCO core电路之间会各加一个电感。

我知道了,这个电感还好,要求不高,我们用的是下面那种画法,前端仿真Q值可以就行,都是电路选择电感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电感抽头的位置,放一个金属电阻,PDK库里面搜一下,一般叫rm**,w和线一样宽,l随便取个值就行,就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tal电阻rm其实就是一层mark layer。在metal 金属上面完全覆盖rm mark layer。然后把识别层覆盖住的meta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