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来说说你们公司的芯片怎么做老化的?

楼主(2025-04-07):
大家来说说:你们公司的芯片测试时候,

是设计工程师还是测试工程师出功能性测试向量?

怎么做的老化的,是wafer级的老化还是封装级的老化? 怎么定的老化条件? 怎么确保交到客户手上使用多长时间不坏?

楼主:
我来说说,
1.DFT的工程师出scan pattern,
2 简单的芯片测试工程师自己产生别的pattern,
3. 对于稍微复杂的设计验证工程师产生测试向量效率最高,
4. 可以用工具抓取波形,产生测试向量
最好设计环境下有虚拟测试机这块仿真,这个仿真可以明显看到测试向量中的问题。产生的测试向量交给测试工程师后能够一次就过。
我们工作室开发波形抓取转换,和虚拟测试机仿真的工具。

对于老化,这个是最终芯片可靠性的关键之一,传统上是在封装后进行老化测试。这种测试成本很高,因为每颗芯片都要老化测试。现在有的公司开发出基于圆片级的老化,
这种老化的成本低,效果据说也相当不错。无论哪种老化都需要有理论进行指导。具体参数比如电压,温度都要计算和仿真。

国内的汽车芯片确实差点。据了解几乎是乱做一气。

网友:
怎么定的老化条件? 怎么确保交到客户手上使用多长时间不坏?
——对于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去看看AEC-Q100标准,了解一下所谓的mission Profile,即“任务剖面”这个概念,芯片老化一般有三个重要的条件要确定:电压、温度、时长;应用arrhenius方程通过这几个条件可以算出等效特定条件下的使用寿命。
对于电压,可以取典型值,也可以适当拉偏,比如1.1x,1.2x,但要确保不超工艺的安全电压上限即AMR。
对于温度,一般取芯片规格书上最高环境温度Ta,比如125℃,甚至为了加速系数更大,可以取的更高,但也要确保不超最大结温Tj。
对于时长,按一些工规、车规标准去做,比如JESD47、AEC-Q100,一般1000h,基本能保证满足大部分客户的要求。但是也有例外,比如你的客户应用场景比较特殊,环境温度要求很高,并且他们有一些定制化的要求,比如客户提到一定要保证15年寿命,那么就要与客户深入沟通,确定前面说的Mission Profile,来确定需要定的测试时长。

楼主:
更多的问题:
1)每个都做增加多少成本
2)MP file里面的公式和N怎么选?arrhenius方程是不够的,
3)以什么为导向比如失效模型,应用?
4)怎么计算老化覆盖率有多少?

还有很多的很多的问题,欢迎多讨论

楼主:
还有:电压加上去后,芯片里面跑的程序可能根本没法正常工作

网友:
老化的业界标准是什么?怎么量化老化效果?

网友(2025-08-25):
通过老化条件设置来建模环境应力,测试向量的▲量
HTOL\WHTOL等,可以计算出可靠性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