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求助

楼主(2025-04-08):
请问各位大佬,innoovus生成的cdl网表1,导入到virtuoso中变成原理图时过不了lvs,然后我又将原理图导出cdl网表2,然后用calibre对比了网表1和网表2,是对不上的,针对给出的lvs错误,我查看了两个网表端口和net顺序是对的上的,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给个报错

网友:
用网表直接跑呢?看看方括号和尖括号

楼主:
显示这个错

网友A:
从结果看是版图上两条线短路了, data_nn<0>和内部的n4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结果看是版图上两条线短路了, data_nn和内部的n488

但是网表1和版图做lvs是通过的,然后我有对比一下网表,这个错误在两个网表中的连接关系是一样的,我有通过calibre将两个网表验证了一下,在加source case和layout case是yes的情况下,lvs是通过的

网友B:
区分大小写,LVS验证过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分大小写,LVS验证过了就行了

但是和版图做lvs时,区分大小写,又不行了

网友:
你网表1跟版图在区分大小写的情况下,不是LVS过了吗?网表1是INNOVUS生成的,网表2是INNOVUS的网表映射成schematic 然后再抽CDL2过不了,现在相当于是cdl2跟版图过不了验证?
两个方向:第一你是不是导入的时候你的device Map 是不是对应上了,按道理来说cdl 导入成schematic,应该都能过LVS
                第二确认一下你自己跑LVS的配置,是否大小写,是否方括号,尖括号,是否有global,电源地是否链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