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脚本怎么写,怎么操操作有教程分享一下吗?

楼主(2025-04-08):
求求

网友A:
有条件的用现成的AI工具和它直接对话。要写SKILL脚本的话,推荐用Claude-3.7-Sonnet,目前用下来就它效果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用现成的AI工具和它直接对话。要写SKILL脚本的话,推荐用Claude-3.7-Sonnet,目前用下来就它效果最 ...

之前有个脚本需求用的这个感觉没deepseek效果好,但用哪个ai到最后都得自己改一下里面的命令才能wor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个脚本需求用的这个感觉没deepseek效果好,但用哪个ai到最后都得自己改一下里面的命令才能work
...

(⊙﹏⊙) DS 的官方API数据比较旧吧,API还会自己瞎编

网友:
引用 网友A:
(⊙﹏⊙) DS 的官方API数据比较旧吧,API还会自己瞎编

是的,claude给的脚本也得自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用现成的AI工具和它直接对话。要写SKILL脚本的话,推荐用Claude-3.7-Sonnet,目前用下来就它效果最 ...

有需求找兔二给你写就行了,请它喝奶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用现成的AI工具和它直接对话。要写SKILL脚本的话,推荐用Claude-3.7-Sonnet,目前用下来就它效果最 ...

主要是现在只会画,不知道脚本怎么弄,逛了一下论坛看着脚本好像挺方便的,想学习一下,但是不知道看什么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只会画,不知道脚本怎么弄,逛了一下论坛看着脚本好像挺方便的,想学习一下,但是不知道看什么 ...

最直接的资料就去安装路径下面的doc目录,看skuiref.pdf sklanguser.pdf skdevref.pdf。但是这种学习法给不到你快速写一个脚本的能力,我建议你可以先把论坛上面大家分享的脚本发给ai,让它用中文逐行解释脚本内容,函数不知道怎么用的让它举例,总之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对现有的脚本有个基础框架了解之后,再从实际需求去和ai聊,我想实现xxx功能,需要用到哪些api函数实现,实现思路是什么?一步一步的让它给出脚本内容。多拿示例练习慢慢就熟练了(一定要从实际需求出发这样才有动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资料就去安装路径下面的doc目录,看skuiref.pdf sklanguser.pdf skdevref.pdf。但是这种学习法给 ...

还是兔二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