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环形放大器ring amp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4-08):
最近在tsmc40nm下设计全差分环形放大器,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整体结构是:

做成了MDAC余差放大器的形式,进行仿真(放大4倍)

问题是:
1.找了一些本杰明及国内外的一些论文,看了感觉有些设计方法能用,但是设计出来指标不太符合,然后我现在是扫描各个参数进行设计了。现在设计出来的全差分环形放大器输出我做了128点fft,发现输入信号低频下性能比高频差?感觉不应该高频更差吗,仿真结果如下:

这是瞬态仿真加了噪声仿真的结果。不加噪声的话也差不多,但是最高enob能到>12bit。
2.环形放大器一开始纯手工(参考了A Systematic Design Methodology for Class-AB-Style Ring Amplifiers以及全差分一些文章的结构)设计出来结果snr比较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法
3.我的snr,sfdr结果有点低,不知道如何改进了,扫描各种参数,已经高不了了。不知道如何提高snr,我看文章说噪声主要在第一级,要提高第一级宽长比,但是我提高了也没啥用。
目前我还是本科生,可能理解不够,希望各位前辈谅解

楼主:
时钟是200MHz,输入信号频率是a/128*fclk,输入差分信号vpp是0.4vdd,输出差分信号vpp也就是1.6vpp

网友A:
ringamp就是很难设计,除了像“噪声取决于第一级”这种基本信息以外,很难作定量优化。另外这个基本信息有时也是局限的,ring或者fia具有动态带宽,噪声的品质因数分析就不能按照常规Opamp来看,可以读读北大几个ADC组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ngamp就是很难设计,除了像“噪声取决于第一级”这种基本信息以外,很难作定量优化。另外这个基本信息有 ...

好的,谢谢。我去看下

网友B(2025-05-22):
引用 网友A:
ringamp就是很难设计,除了像“噪声取决于第一级”这种基本信息以外,很难作定量优化。另外这个基本信息有 ...

大佬能指一条路吗

网友C(2025-07-20):
为啥你这个全差分的没有cmf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你这个全差分的没有cmfb

有的,只是不在这个原理图里,在这里:

网友(2025-11-21):
坛友你好,请问你这个最后解决了吗?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仿真方法是怎么操作的啊,能不能分享一下,最近我也在做这个,但是晕头转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ingamp就是很难设计,除了像“噪声取决于第一级”这种基本信息以外,很难作定量优化。另外这个基本信息有 ...

大哥在哪能找到这些组的论文啊,有什么推荐吗?真心求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指一条路吗

朋友你最后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