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纯粹使用CPLD

楼主(2025-04-08):
一、型号说明纯粹使用cpld的芯片,型号比较多,选型请进
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有两个系列:AG1280 和 AGRV2K系列
注:其中的AG1280,处于停产阶段。不再有新的出货,支持也在减少。推荐替换成性价比更高的AGRV2K。AGRV2K是目前主推芯片(以下着重介绍)。
.
AGRV2K系列就是mcu的AG32系列。两种其实是同一颗料,两种叫法:在cpld市场叫AGRV2K,在MCU市场叫AG32。
关系如下图:

编辑
更确切的说:
AG32 = MCU + CPLD,一颗芯片两个内核。mcu核和cpld核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联合使用。
首页提到过AG32的使用方式:

  • 只使用 mcu 部分;
  • 只使用 cpld 部分;
  • 同时使用 mcu 和 cpld(即:mcu 和 cpld 联合编程);
这里所描述的“纯粹cpld”其实就是上述的情况2
.
二、开发工具、开发流程和烧录工具开发工具:
纯粹cpld开发中,只需要两个开发软件:Quartus 和 Supra.
两个软件的安装,参考这里的链接
注:纯粹cpld的开发,不用安装mcu开发的那套软件。
开发流程概述:
1.先使用Supra建立新cpld工程;
首先是创建ve配置文件,然后再创建cpld工程模版,创建的该工程就是Quartus的空工程;
2.用Quartus打开该工程并编写代码、综合;
用Quartus来编写全部的代码,并且编译通过;
3.最后再用Supra来编译出bin;
这里编译出的bin就是要烧录到AGRV2K芯片的bin。
烧录工具:
cpld的烧录,支持两种烧录方式:Supra烧录和downloader烧录。
当supra最终编译完后,会编译出来两个bin:默认的bin、和batch.bin。
默认的bin用supra来烧录,一般用于正常调试;
batch.bin用downloader工具烧录,一般用于生成线上的出厂烧录。downloader烧录支持离线烧录。
对芯片来说,这两个bin在通过两种方式烧录后,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有差异的,只是烧录软件和方法。
两种烧录的更详细介绍 点击这里
.
三、开发说明quartus下的开发,可以使用verilog语言,也可以使用VHDL语言。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调用。
凡是Quartus下正常可用的,这里都可以使用,比如,使用altera的IP核。只要确保综合后逻辑单元不超过2K即可(确切讲,是2112个逻辑单元)。
由于只有2K的逻辑单元,不支持cpld的调试。cpld模块写完后,可以使用modelsim来仿真。
纯粹cpld编程时,顶层模块不用再考虑mcu那边的接口,按照正常的设计即可。
.
开发文档:
全部的开发文档可以从 网盘1网盘2 下分别获取。
可以先看2份文档:MANUAL_AGRV2K_3.0.pdf 和 AGRV2K_Rev_3.0.pdf。
1. MANUAL_AGRV2K_3.0.pdf:
该文档为软件开发的基础。
在该文档里会讲述:32/48/64/100Pin的引脚定义、Supra软件安装、新建项目、如何使用时钟(外部和内部)、如何使用内存、编译和烧录。
这个文档应重点看完。
这份文档是cpld开发的基础。后边的开发举例,也是围绕这个文档描述的点展开的。
2. AGRV2K_Rev_3.0.pdf:
该文档为硬件设计文档。
.
四、开发举例1.建立第一个工程(使用内部晶振,led闪灯);
2.cpld使用adc;
3.待补充;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621e2c1b1WjywJ
以上网站可以购买到AG32相关产品和方案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