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管的fingers和multiplier

楼主(2025-04-08):
  各位大佬们,目前正在做一个sigma delta ADC,画版图的时候遇到mos管的宽度太大,一直不太明白,方案A:multiplier=1、finger width=10、fingers=10。和方案B:multiplier=5、finger width=5、fingers=4,他们总的W都是100吗,在原理图上有区别吗,仿真的时候会不会改变性能指标。

网友A: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  原则上 电路什么样版图就什么样  尤其小工艺的时候对M 和finger还是挺敏感的  m版图上OD是分开的  finger的话OD是share的  这样版图上所谓的二级效应就不一样了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去问电路  按照她的意思办  但是如果遇到经验不足的 可能会反复 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两个的区别   我们现在的规范是  严格按照电路的来  m不允许随便合并   finger必须OD连续在一起  要做改变 必须通过电路的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  原则上 电路什么样版图就什么样  尤其小工艺的时候对M 和finger还是挺敏感的  m版图上OD ...

楼上说的有道理。另外还需要考虑DRC验证,比如local dens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  原则上 电路什么样版图就什么样  尤其小工艺的时候对M 和finger还是挺敏感的  m版图上OD ...

谢谢大佬, 我这个是毕业设计的,电路也是我之间画的,然后我一开始用的是方案A的管子尺寸,仿真符合设计指标,但是我版图那边为了更好 的匹配,改了方案二的尺寸,回去仿真原理图,发现指标不合符要求了,而且相差很大,是啥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我这个是毕业设计的,电路也是我之间画的,然后我一开始用的是方案A的管子尺寸,仿真符合设计 ...

方案1因为所有的finger都是画在同一个OD上,面积会小很多,寄生的RC也会比方案2小很多,大概率是寄生差异造成了指标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1因为所有的finger都是画在同一个OD上,面积会小很多,寄生的RC也会比方案2小很多,大概率是寄生差异 ...

明白,谢谢 ,但是按照方案一的话,画出来的版图指标也会差很多呀,有啥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 ,但是按照方案一的话,画出来的版图指标也会差很多呀,有啥解决办法吗
...

那就得看看你的版图怎么画的了,不然没法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我这个是毕业设计的,电路也是我之间画的,然后我一开始用的是方案A的管子尺寸,仿真符合设计 ...

理论上拆分f变成m是会导致一些寄生的变化,但是不是小制程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你说的那种程度,更大的可能是你版图画的效果不好,而不是简单的因为拆分f导致的结果

网友:
肯定不行,电路设计的宽长比以及匹配和精度要求都是算好的,而且还是ADC,更不行

网友:
跑个NoRC 看看和前仿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