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pac和pstb仿真相差很大,以及PM和GBW降低,PM曲线从0°变化怎么解决

楼主(2025-04-08):
最近在设计斩波的轨对轨运放,第一级是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第二级是浮栅电压源控制的class AB,斩波频率是500kHz。遇到如下问题:
(1)加入chopper后相位裕度和GBW下降,为什么?
没有chopper的环路特性(stb):GAIN=114dB,PM=45.06,GBW=1.458M
加入chopper后环路特性(pstb):GAIN=113.198dB,PM=41.706,GBW=1.409M

(2)pac开环仿真与pstb差距很大,增益不到60dB,这是为什么呢?
pac仿真的testbench是P、N端给一个共模,N端给了一个pac1V交流信号

(3)chopper的开关用的传输门开关,为了降低导通电阻,我将传输门的尺寸根数增大到4后,相位曲线从0°开始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仿真图超过帖子长度,我附在下面

楼主:
相关问题的图片

问题(3)仿真图

问题(3)仿真图

问题(2)pac仿真testbench参考电路

问题(2)pac仿真testbench参考电路

网友(2025-06-0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助

网友A:
(1)直流增益降低很正常,不过PM和GBW一般变化不大,仿真上的这点变化可以接受。
(2)你的pac仿真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你的运放估计无法开环使用,因为运放开环的时候,输出电压为0或者VDD,超过输出共模范围了。
(3)传输门的尺寸不是越大越好,过大的传输门引入过多的电荷注入,仿真容易出问题,至于为何从0开始,需要具体结合电路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直流增益降低很正常,不过PM和GBW一般变化不大,仿真上的这点变化可以接受。
(2)你的pac仿真之所以出 ...

请问一下pac仿真的时候输出为0或者VDD为什么会影响输出结果呢,贴中的运放不是class ab结构吗,输出是轨到轨的把,您说的共模范围是指的输出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pac仿真的时候输出为0或者VDD为什么会影响输出结果呢,贴中的运放不是class ab结构吗,输出是轨 ...

pac仿真的时候,一般要把输出vout调整到vdd/2左右,没有真正的轨到轨运放,一旦输出到达0或者VDD,输出的MOS管就在线性区,直流增益会大大降低。

网友(2025-08-07):
相位裕度从0开始一说是浮动电流源的vds导致的碰撞电离导致,但这一说法有待验证。
不过这种现象确实常出现于浮动电流源控制的classAB中,解决方法是给浮动电流源的两个管子各串一个开关管,栅极接天和地的那种,这一方法已经经过网友流片验证,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关问题的图片

请问楼主pac仿真是如何设置的呢?我跑pac之后查看电压增益结果出来的曲线如下图,请问这是为什么?第一个拐点10M是我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