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SCODE下的INI配置

楼主(2025-04-08):
INI工程配置是相当复杂的,这里只做最简单的讲解。目的是便于初次使用者可以快速地将AGM的例程运行在自己的板子上。AGM SDK下的例程都是基于100 PIN封装的。这种封装的芯片也有两种型号:AG32VF303VCT6(256k) 和 AG32VF407VGT6(1M),差别在于内置FLASH的大小。这些区别,在INI里也会对应不同的修改。

编辑
这里是针对自己板子的资源的配置。407针对的是1M FLASH的环境, 103和303针对的是256k的,这两个本质没什么区别。

编辑
VE文件,是需要根据自己的板子上的资源来进行调整的。SDK下默认的VE往往是与开发者的板子不一样的。
logic_device的配置特别关键,是给逻辑配置使用的。简单来说,根据自己所用的封装来选择即可。有一个区别的地方是64pin封装对应有个型号,H是带PSRMA的,不带H是普通的。logic_device配置出错的话,往往不容易发现,可能MCU能正常运行,但是信号输出没有。

编辑
这两个是自定义LOGIC时需要放开,放开的时候注意前面不要留空格。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Prepare Logic来产生cpld框架程序,便于在Quartus下开发。初次使用者不建议打开这部分。不打开的时候,逻辑部分只实现了引脚绑定和时钟配置,没有其它LOGIC功能。

编辑
下载器的选择,默认是JLINK。我们一般不建议使用JLINK,因为这个需要重新安装JLINK驱动,而且安装好后不能连接之前的ST等其它MCU,必须恢复回来才可以,有点麻烦。我们推荐的DAPLINK是免驱的,即插即用,非常方便。而且自带usb 转串口功能,方便LOG信息打印。选项里带JTAG的后缀表示使用标准接口的JTAG,也就是使用TDI, TDO等信号。不带JTAG后缀的是使用两线制的,只是用SDIO(TMS)和TCK。 最后一个选项是UART0下载,这个需要boot0拉高上电才行,也不方便。
注意这些修改的地方,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板子,基本上都可以直接运行SDK example下的GPIO 测试了。
记得先upload logic,在upload mcu bin,就可以通过UART0 (115200 默认波特率)看到串口打印信息和闪烁的指示灯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621e2c1b1WjywJ
以上网站可以购买到AG32相关产品和方案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