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尾电流源沟道长度L选取

楼主(2025-04-08):
请问大家尾电流源的L一般取多少合适呀,有没有经验值呀?求教

网友A:
要看需求的。L取决于对速度、面积、噪声、失真、失配、电源抑制比的需求。先好好学习这些指标跟L的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需求的。L取决于对速度、面积、噪声、失真、失配、电源抑制比的需求。先好好学习这些指标跟L的关系吧。 ...

L大除了面积大,寄生大,还有什么缺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大除了面积大,寄生大,还有什么缺点呢

L越大截止频率越小,FoM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L越大截止频率越小,FoM越小

电流镜对ft没啥要求吧,虚地寄生应该影响也不大。我觉得主要应该是尾电流电阻小、占摆幅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