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PSRR的问题

楼主(2025-04-08):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在学习运放的 PSRR 时有一点小疑问:PSRR 的计算方式是 AV/ADD,但作为表征运放对电源上的扰动的抑制能力,为什么还要有开环增益 AV 的参与呢?为什么不能直接使用 ADD 来表征呢?
感谢各位大神的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这是开环时的计算方式,闭环的PSR就是PSRR了,运放的应用是在闭环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环时的计算方式,闭环的PSR就是PSRR了,运放的应用是在闭环状态。

那么,开环的计算方式 AV/ADD 可以理解成由闭环的果 1/ADD 推开环的因吗

还是说不能这样理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开环的计算方式 AV/ADD 可以理解成由闭环的果 1/ADD 推开环的因吗

还是说不能这样理解呢

起因是一个运放芯片产品,本身是不含任何反馈路径的,测的也都是开环参数。
实际应用中我们只考虑闭环时的PSR对信号的影响,而为了对比不同运放型号的优劣,才有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因是一个运放芯片产品,本身是不含任何反馈路径的,测的也都是开环参数。
实际应用中我们只考虑闭环时 ...

感谢分享解答

网友(2025-05-13):
我有个疑问,放大器开环的PSRR,和闭环的PSRR,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