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怎么把原理图部分改成实线

楼主(2025-04-08):
virtuoso的原理图无论是布线还是symbol都是虚线,布线我知道w+F3,但symbol就不知道怎么转实线了

网友A:
截个图看看,symbol虚线这个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看看,symbol虚线这个没理解

就是这样,虚线看这不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虚线看这不习惯

知道了,这应该是你的display.drf文件设置的原因,改回来就好了

网友:
你去你的工艺库,找个一个display.drf的文件,打开里面搜索device,把他的LineStyle从dased改成solid,继续搜索wire,同样LineStyle改成solid保存,然后重启virtuoso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