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版图最大的面积是2147383.65的平方呢?

楼主(2025-04-08):
如图

网友A:
要表达什么呢?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表达什么呢?没看懂

就是忽然想着量一下尺寸,发现最大只能2147383.65

网友:
2米有了吧 ?还不够用?

网友:
不知道,但……2^31=2147483648

网友:
没有啊,我随便就能量一个比你这个尺寸大的来,你这个有bug吧,或者是老版本

网友:
因为再大一点,就可以用铅笔画上锉刀做了,不需要电脑画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