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环路补偿

楼主(2025-04-08):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这是什么类型的补偿,感觉看上去不像是PID以及type123的,或者说,它默认直接虚短虚断了,把另外一点直接接地了

网友A:
这是跨导型运放的Type2补偿,分析的时候得把输出阻抗算上

网友B:
这个是Type-2补偿,是EA使用OTA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跨导型运放的Type2补偿,分析的时候得把输出阻抗算上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Type-2补偿,是EA使用OTA的情形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