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 库 timing检验方式

楼主(2025-04-08):
请教下,liberate  k出来的库,如何验证timing 正确性呢?比如原来foundary是1.2v , 要k0.81v。 0.81v没有参考库,那怎么验证

我k出来的是否准确。 用xa混仿倒是可行,只是网表大了,这个方式就不可行了。  libeate lv ,是sta vs spice。 但是spice我都不找到是否准确。sta也是基于我k的库。
这个比较有啥意义。感觉也不对。 大神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
你这个准确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A:
我也在尝试用liberate rek,fab给了一套prime sim的flow,有在尝试用liberate调一个同样的环境,电压很小0.25v到0.28v,老哥要不加个vx聊?有好多不懂的找不到人交流,13201554036

网友B:
我通过的间接验证,用抽取的ref 产生后和原始的做对比,调试到一致后,再改电压或温度条件生成目标lib。通过芯片验证,该方式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通过的间接验证,用抽取的ref 产生后和原始的做对比,调试到一致后,再改电压或温度条件生成目标lib。通 ...

谢谢回复,这个方式我也试验过。但是没有成功。 原foundary用的siliconsmart。我用的ibeate。 调整dergation的系数,但是无法和foundary保持一致。

k出来的值 有大有小,请教下您,调整哪些参数才能使得两者一致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通过的间接验证,用抽取的ref 产生后和原始的做对比,调试到一致后,再改电压或温度条件生成目标lib。通 ...

谢谢回复, 我用的libea te   , 原来foundary用的siliconsm art 。 想请教下您,调整哪些参数可以跟原来库一致。 我调整了半天,k出来的值 有大有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通过的间接验证,用抽取的ref 产生后和原始的做对比,调试到一致后,再改电压或温度条件生成目标lib。通 ...

兄弟你也是先rek 一个标准档电压的lib,调flow到跟标准foundary lib 的gap 达标之后, 就认为再k只降压后的lib也是gap达标/可信的吗? 你的rek 降压lib  经过了signoff 验证? (我们有个k 库群有几十个人,如果有意可以加我进群可以大家交流 1780212810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也是先rek 一个标准档电压的lib,调flow到跟标准foundary lib 的gap 达标之后, 就认为再k只降压后 ...

嗯,我的项目有参考项目,用新K的库替换原来的库跑同样条件下的pt检查作为参考,间接验证了环境和配置可行。
另外,条件还是在fab模型范围内,已有1.62v和2.97v的std库,想用1.62V签核太悲观.,为项目K的是2.2v,在pt时的余量比一般推荐的加大了的。

本身,从fab建模到芯片设计实现都有链放大余量,项目做成的可靠性还是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的项目有参考项目,用新K的库替换原来的库跑同样条件下的pt检查作为参考,间接验证了环境和配置可 ...

想请教下您,liberate 通过调整什么参数 可以和foundary k出来的库 数值一致呢? 我没有调整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尝试用liberate rek,fab给了一套prime sim的flow,有在尝试用liberate调一个同样的环境,电压很小0. ...

需要这么低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这么低的电压?

要的,我加过您,是在很老的一个矿机帖子

网友:
矿机电压真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