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 CDAC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5-04-08):
这是一个10bits SAR ADC中的CDAC

请问各位,这个是传统的开关切换策略吗? 是使用了电容分裂技术吧? 有两位冗余?
10bits的权重应该是 512 256 128 64 32 16 8 4 2 1 ,为什么最后没有LSB 1 呢

楼主:
不好意思,看这个图片

网友A:
这种电容分裂,一上来可以比较一次,因此可以省1组电容;  最低位的单位电容已经是1了,做0.5反而不方便; dummy的1个电容只影响增益误差,不会影响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分裂,一上来可以比较一次,因此可以省1组电容;  最低位的单位电容已经是1了,做0.5反而不方便;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懂

第一,这个电容分裂结构如果等效到不分裂的结果,那么按照这个的话权重应该依次是512 256 128 64 32 16 8 4 2 (不算那两个冗余),所以我不明白最后LSB的1呢?
第二, 这个是传统的开关切换策略吗,我是因为传统的开关策略MSB是2^N-1 = 512 所以才判断是传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没有最后一位的1,只会对静态性能造成可忽略不计的影响,对动态性能无影响。CDAC的权重在学术界可以玩的很花,这个CDAC已经是长得很标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