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米勒补偿

楼主(2025-04-08):
最近看到一篇老文献“MODIFIED MODELING OF MILLER COMPENSATION FOR TWO-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对于米勒补偿和绝大多数教科书上的理解不一样。

他的对于次级点外移的理解是由于第一级与第二级存在米勒电容CC的耦合关系,因此在第一级上产生了一个更远的次级点。原本位于第二级输出结点的极点被耦合产生的位于第一级的零点抵消了(此零点非常规的前馈零点)。通俗的来讲就是米勒补偿后实际产生了2个零点(常规的前馈零点和一个第一级耦合零点)和3个极点。其中第一级耦合零点和一个极点抵消了 最后剩下了我们所常见的二级运放的前馈零点和主机点次级点。
这个理解和极点分裂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主次极点的实际物理位置是位于第一级 和第二级无关。 因此他进行了图b的改进,这种补偿方式只需要很小的补偿电容就能实现相应相位裕度下的更高的GBW。
文中并没有对图b的结构进行更多的解释(也可能是我太菜看不懂)。我写了一下图b的传递函数,觉得图b反而需要一个更大的电容才能补偿好。请问各位大佬是我传函写的有问题吗。。

网友A:
没算错,某些文献上也叫DFC补偿。
之前分析嵌套米勒的时候分析过。
至于是否需要更大的电容,得看零点和输出端极点的位置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算错,某些文献上也叫DFC补偿。
之前分析嵌套米勒的时候分析过。
至于是否需要更大的电容,得看零点和输 ...

感谢回复,我目前的理解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通过零极点对的距离把控来实现更小米勒电容下的相同相位裕度。
因为他图b这样用小电容补偿实际上是为了将原次级点推到原次级点的20倍频处。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单极点系统,那我只需要考虑这个单极点系统里耦合形成的另外的零极点对的距离对相位裕度的影响即可。虽然这个零极点对在带宽内,但是只要把控他的距离也是可以有较高的相位裕度。

楼主(2025-07-21):
引用 网友A:
没算错,某些文献上也叫DFC补偿。
之前分析嵌套米勒的时候分析过。
至于是否需要更大的电容,得看零点和输 ...

请问有没有DFC补偿的详解论文或者帖子。
以及假如我的传函没有写作 如果想要零极点抵消,那是不是意味着Cc+C2要等于CL吗。那不是意味着Cc需要很大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DFC补偿的详解论文或者帖子。
以及假如我的传函没有写作 如果想要零极点抵消,那是不是意味着C ...

没必要抵消,零点在gbw附近改善相位裕度就行

网友:
不管是图b的还是DFC补偿,都有问题,那就是额外的补偿支路没有在整个反馈环路内,且它的输出是高阻点,那么所有的等效分析都是错误的。因为高阻点的DC点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