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对称差分对增益计算问题(拉扎维 P112页 Example4.6)

楼主(2025-04-08):
请问各位,这里是不是有点问题?两侧不对称时M1电流是ISS/3,对称时是ISS/2,不对称后gm1变为原本gm的(2/3)^0.5,和4/3乘起来后比1要大的吧?是我哪里算错了吗,但是非对称比对称的增益更高有点反直觉啊。

楼主:
顶一下,等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A:
(4.25)式子中的gm1不是对称结构中的平均值(gm1+gm2)/2。你画阴影文字解释得很清楚,你理解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5)式子中的gm1不是对称结构中的平均值(gm1+gm2)/2。你画阴影文字解释得很清楚,你理解不够呀。 ...

原本对称两侧都是gm,现在出现失配后,左侧M1变成gm1=gm*(2/3)^0.5,(因为电流从对称的ISS/2变成了ISS/3);

所以带进去失配后的Av=4/3 * gm1 * R = 4/3 * (2/3)^0.5 * gm * R,这个值不是比原本gm * R要大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对称两侧都是gm,现在出现失配后,左侧M1变成gm1=gm*(2/3)^0.5,(因为电流从对称的ISS/2变成了ISS/3 ...

楼主:
这样同等面积下比较非对称和对称的话确实是增益变低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