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带隙基准高阶温度补偿后温漂曲线有两条

楼主(2025-04-09):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采用图示架构做完高阶温度补偿后,温度漂移达到1.5ppm,但是仿真出来的波形有两条,放大后看两条曲线没有交点。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温度曲线吗?

网友A:
不会是跑DC选了迟滞吧,。,Hyster那个

网友:
怎么仿出两条的,扫描DC一个点不是只能有一种情况吗

网友B:
可以发下图片出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发下图片出处吗,谢谢

A Single-Trim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a 3σInaccuracy of ±0.15% from -40°C to 12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跑DC选了迟滞吧,。,Hyster那个

确实选了迟滞,取消勾选后结果正常了。请问这个迟滞的作用是什么呢?看论坛里面说到这个的比较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选了迟滞,取消勾选后结果正常了。请问这个迟滞的作用是什么呢?看论坛里面说到这个的比较少
...

应该只是温度从高到低吧,比如迟滞比较器输入从低到高大于2V输出高,然后要低于1.8V才输出低,不就是电压从高到低下降到1.8V才翻转。这个温度应该也是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是温度从高到低吧,比如迟滞比较器输入从低到高大于2V输出高,然后要低于1.8V才输出低,不就是电压 ...

好的,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