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SR如何计算

楼主(2025-04-09):
原本流过输入管的电流是I,假设在摆动阶段,M1导通,这个时候流过M1的电流是2I,流到CL的电流是I(和稳定工作下来M1管流过的电流相等)
故SR=I/CL
不知道这样分析是否计算SR电流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是的,更一般地说,是Iss/2CL(Iss为M11电流,此处不假定M9和M10支路电流必须等于Iss/2)

网友B:
不应该是2I/C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更一般地说,是Iss/2CL(Iss为M11电流,此处不假定M9和M10支路电流必须等于Iss/2)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2I/Cl吗

全差分结构,只剩下I流入CL了